发个妖板大家看下,有点迷茫啊

楼主(2011-05-25):
现在大概有两种意见:1:黑色的是 南北桥显卡三合一的,2绿色的CPU集成了北桥的功能,有大师能说下吗
这是一台山寨本,网卡打叉不能上网,拆机换网卡OK后,发现这机子哪个是CPU,哪个是南桥,哪个是北桥,都不认识 啊,上图大家看下

有认识的说明下,谢谢哈,另外这板子有没有通病?

网友:
那个黑的芯片是南桥!

网友(点评):
谢谢!BAIDU了下,是南桥

网友:
黑色的是南北桥合一的。绿色那个是CPU。。

网友(点评):
谢谢,果然就是这样,那CPU是INTEL的吗

网友:
三合一的板子

网友:
好像CPU 南桥  北桥 显卡都在一个里啊。,不知道对不?

网友:
3合一的板子还从来没见过,今天第一次见,开了眼界了。

网友:
黑的是南桥

网友:
南桥是哪个黑色 ,其他的大的应该是北桥和CPU

网友:
山寨本子因为价格低卖出去不少,你可以在淘宝上搜一下上网本,头几名的都是这些家伙。其实做工还有个差不多,坏的机率不是很大。性能低,功率小,一般不会坏。碰到过几个坏了硬盘的。大多都是因为节省成本用了劣质的电源。

网友:
你找个图对比一下atom d525的板子。就知道那个是南桥那个是北桥了。那块板跟这个差不多。

网友:
N10的单桥吧.靠经内存槽那里的是CPU.

网友:
三合一的吧,开眼了,第一次见。。

网友:
靠!便宜没好货哈。

网友:
这就是三合一的桥,难得,看样子容易坏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三合一的芯片吧

网友:
我也是头一次看到这种板子!!见识了!!

网友:
绿的CPU,黑的南北合一芯片。

网友:
黑的是南桥,CPU整合了北桥的功能~~

网友:
说的是,黑色的哪个芯是南桥,内存槽边 的那个是三合一的U

网友:
那个黑色的芯片是NM10吧!

网友(点评):
利害,确实是NM10

网友:
单芯桥的

网友:
应该是CPU\显卡、北桥,亮的哪个

网友:
三合一的桥,难得

网友:
陕西楞娃
的帖子
CPU是什么型号的,南北桥是什么型号的,这是什么机器的板子

网友:
这个黑色的是三合一的桥,绿色是CPU

网友:
null
cPU北桥一体的

网友:
开眼界了啊,第一次看到!

网友:
这是单桥主板 大的是CPU

网友:
我也分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