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vga接口定义。还有哪几个应该有阻值?在线等。

楼主(2011-05-25):
一块精英的主板,矽统的南桥。故障是集成显卡不显示。。独立的可以。

集成显卡有型号传输到显示器。因为显示器的灯已变绿色。。只是没画面显示。

所以想确定是不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自己顶一下。。。。求助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1红2绿3蓝13行14场

网友:
1.2.3都有阻值。。。。13.14无穷大。。。。正常否????

网友:
行场信号开路,查ATC08门电路及行场电路的低通滤波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正常,从接口13 14往比桥跑线

网友:
13.14经过一个门电路后直通北桥,先查门电路,在查北桥。

网友:
指示灯都绿了,是不是行场信号有了哦.
行场要经过二极管到北桥的,所以阻值很大吧.

网友:
跑下行场线路看它经过什么元件到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