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液晶显示器闪

楼主(2011-05-25):
一台杂牌液晶,开机就闪,30秒后又闪,反复这样,12v电容全换了,还是这样,怎么回事,高手帮忙

网友:
多半是高压板跟灯管老化问题。常见的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我修过一个是高压板的问题,不知道LZ的是不

网友:
维修时隔细活呀

网友:
换通用板试下是高压板还是驱动板的问题,找到故障在哪儿后再进一步解决。

网友:
这种情况主要去查高压电路和灯管。

网友:
可能灯管问题。

网友:
灯管测试仪,2条灯架灯管,一般完全可以解决。

网友:
把高压板也给换了

网友:
测下灯管,不行就改高压试试,应该是高压问题

网友:
先找个灯管好的屏试下高压板是否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