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0RL开机掉电

楼主(2011-05-25):
       今天收到一台华硕X50RL的机子,一开机屏幕快要显示的时候就掉电,有时候开机有显示,有时没有显示掉电,ATI的北桥芯片 即成显卡,我想直接杀北桥,有谁修过这个问题吧,希望高手给点意见。

网友:
华硕掉电跟供电的关系很大,先看下掉电之后待机正不正常 ,检查下各个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待机正常,每次都可以开机

网友:
北桥问题,干北桥

网友:
北桥吧,先上,没问题再搞电路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恨大,但华硕缺供电也会掉电.

网友:
昨天修好了台华硕的客户拿回去说开机刚到LOGO就掉电,TNN的早上拿回来拆磨了我半天的时间原来是客户的适配器也有问题,最后换了一适配器收工.

网友:
从维修经验来说这个ATI的北桥容易坏,还是换一个吧。

网友:
楼主最好确定附件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