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10 蓝屏,速度慢,求助

楼主(2011-05-25):
一台D410本本,机器开机进入系统时候出现蓝屏,再从新启动后偶尔可以启动到XP界面,但是速度很慢,好像是硬盘速度变慢!更换内存,网卡,硬盘等无效,偶尔启动正常!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很大,换个试试

网友A:
以前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把IO加焊一下就好了,不知道楼主的会不会和我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把IO加焊一下就好了,不知道楼主的会不会和我的一样

不知道那个是I/O芯片呢,烦请告知

网友:
IO一般在pc卡插槽下面,smsc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本子用的什么主板?

网友:
别动不动就去动桥啦。电源也会影响变慢的。

网友:
等待高手回答。。。

网友:
这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楼主不知道哪个是I/O的说  能干维修?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多半是徒的!

网友:
换个CPU,还不行就南桥,99%

网友:
南桥或者外设查查吧

网友:
先看一下有没的外设  如  SD卡  只内的  没的就换南桥

网友:
如果散热没问题的话更换南侨

网友D:
CPU都没换了试。你怎么知道就不是U的问题呢。动不动就干桥。风险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都没换了试。你怎么知道就不是U的问题呢。动不动就干桥。风险大啊。

CPU是直接焊再板子上的,不能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