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电源5V,绿5V正常不启动

楼主(2011-05-25):
测得494的第8,11脚有2.3V。4脚有4.7V。12脚有13.7V电压。待机电压正常,绿线也正常,短接无法启动,短接绿线后4脚电压为0,现在求思路!
无法启动

网友:
14脚电压应当有5V 如果没有,换个494再试,,如果有示波器可以测试输出波形,,

网友:
查推动管和主开关管 以及外围电阻

网友:
13-15电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