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4102P不触发

楼主(2011-05-25):
6脚和14脚均无输入

117脚已经有输出了

78脚已经有跳变了

现在南桥EC都已经换过了、实在没辙了、大家帮忙看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RSMRST#为低电平、这个不是触发才变成高电平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板子我这好几片呢、对比了下、是触发后才出来的、晕死我是彻底没辙了

网友:
查查SB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吗

网友:
查南桥\EC的工作条件  比如EC的 LID休眠开关  BATLOW#信号

网友:
我上次一块IBM 的也是这信号不出来。没有修出来。一直纠结SB。看来不是出在SB 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78 角也要有跳变才会开机啊??  不行就刷BIOS

网友:
图中的R_EC_RSMRST#  是3 5 V的pgood  应该是开机前就有
EC_RSMRST#  可能是开机后才有的

有个问题 下图D18是个稳压二极管吗?  如果是是不是说明PM_PWROK开机前就有 ?(我觉得这是是一个普通的二极管就合理了)

PWRBTN_OUT#此信号要有跳变可以开机  为什么 楼主说IO的smb那里要有跳变? (请楼主赐教)

网友:
这个好象是BIOS参与的  注意下。

网友:
看 了这个主板我的没有言语啊每次修都是坏很多的东西

网友:
  ICHRTCRST#看一下正常么

网友:
bios到EC有没有断线啊?

网友:
BIOS有问题,也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