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维修液晶的一些参考资料-------别处转来的给新手们参考

楼主(2011-05-25):
Gprobe4.5软件操作指导(gm2621)
1、此软件适用于GEN ESIS方案的2621、8125、2221 等各品牌厂家驱动板的烧录;
2、此操作指导为鼎科2621驱动板烧录范例,用鼎科驱动板上4pin 蓝色座子连接TXD/RXD/GND3根线到编程器,5V 不接;
一、驱动安装:
1、安装GProbe4.5 软件和USB驱动程序到PC(安装过程简单在此不操作,选择默认路径);
2、插上USB线到PC的USB接口,在我的电脑—右键—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找到:

二、硬件连接:
1、给驱动板接入VGA 信号(可不接);
2、给驱动板接上12V 电源;
3、给驱动板插上按键板,指示灯显示红色(无信号)或绿色(有信号);
4、把编程器的4pin 线插入驱动板蓝色座子上;(注意:应先给驱动板先上电再插编程器,注意pin脚定义要对应,5V不接)
三、烧录软件操作及设置:
1、打开安装好的GProbe4.5 烧录软件
2、软件操作设置如下:
点击菜单——options——C onnection setup F10 如下图:

打开Connection setup 设置对话框,具体设置如下图:

点击OK 后如果硬件连接没问题应出现如下图:

点击菜单——Commands——debug ON 如下图:

打开Debug ON对话框,如下图:

点击OK 出现Debug ON 信息,如下图:

打开菜单——Commands——Batch 如下图:

打开Batch对话框如下图:

点击上图红色方框处打开程序载入对话框,如图:

点击打开后出现如图:

点击OK 出现程序烧录完成信息,如图:

到此程序烧录完成。
上电测试步骤:
1、程序烧录完成应拔掉编程器的3pin 连接线;
2、取下驱动板插针上的12 34 56 78跳帽,从新上电后刚写入的新程序才会起作用。(有的板子只有123456,都一样)

网友:
乐华升级头烧录操作指导(RM3501 RTD2023)

升级头烧录操作指导
***注意事项*** 要用到升级头烧录,升级头为一个存储器
1、此软件适用于乐华老板程序烧录,MCU为SM5964;
2、①用编程器烧录程序到升级头

②插升级头到驱动板4pin座子
③给驱动板上电,按键板红绿灯交替闪烁
④闪烁停止后驱动板程序烧录完成;

网友:
液晶编程器烧写通用驱动板的方法与数据软件的识别;
有很多朋友,买了液晶编程器以后,想烧写驱动板的数据,但是确不知道应烧写哪一个数据才是对应的自已需要驱动的液晶屏;下面我们来简单说一下数据的识别方法:
举几个例子:
首先根据你的液晶屏型号来选择用什么样的驱动板;如M170EG01这样一个液晶屏
我们查一下资料,他的屏接口是LVDS 双8位的,SXGA的分辨率,5V供电,,插片式的屏线;这样呢,我们可以用乐华的RTMC1B(RTD2025L)的驱动板,来点这个屏

注意:驱屏程序有很多都是兼容的,并不一定要找原型号的,有很多是没有原程序,这时我们就要找兼容的程序来烧写,一般可以根据屏型号,分辨率,屏供电,屏的数据位数,来大概确定一下可能兼容的程序,

我们从RTMC1B的文件夹里找下,找到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的意思:
M170EG02_V3:液晶屏型号;
DO8L:双8数据位;LVDS接口;
SXGA:屏的分辨率:1280x1024;
RTD2025L:适用于乐华2025(RTMC1B)驱动板;
NA:驱动板无集成音频功能;
5key:按键板是5个按键的;
20081111:数据的日期;

再举一个例子:
屏型号是CLAA320WB01:查一下这个屏的资料;单8位,LVDS接口,12V供电,我们根据这些来选数据;
这个数据的意思:
CLAA320WB02:液晶屏型号;
SI8L:单位的数据接口;
1366X768:分辨率是1366X768的;
12V:屏供电:12V;
A:电视板带音频调节功能;
PT361G:所用的电视板型号;
GL5:按键板是5个按键;
090510:程序数据的日期;
根据上面的意思,我们就可以找一个数据来烧写就基本可以正常驱动了;

注意:配液晶屏,屏线,还有屏供电的选择也是很重要的一步,再烧录数据之前一定要先确定选好屏线;屏供电,如果烧了很多接近的数据,都没有效果,就要检查一下屏线或屏供电是不是选的不对;

网友:
NM3671 PT361G NTA91B NTA93A烧错程序 恢复方法;
有些朋友在烧写乐华单芯片外挂存储器的驱动板方案的时候(如NM3671 PT361G NTA93A NTA91B等)经常会有烧错程序,无法再烧写的现像,我们来说一下,如何恢复烧错数据的驱动板,
第一步:我们把烧错程序的驱动板按正常的烧写步骤把硬件连接好,编程器通好电,跳帽设置好,并口线,VGA线都要插好,
第二步:找到驱动板上面保存数据的存储器芯片,如下面:

第三步:在驱动板没有通电的情况下,用导线或镊子短接存储器芯片的第(5,6)脚,然后给驱动板上电,此时不要拿开短接的导线或镊子,如下图的红圈里的两个脚

第四步:在短接的情况下,打开烧写软件,然后点击图标ISP ON

,如下面提示框提示,说明成功;

,然后就可以拿掉刚刚短接的导线或镊子,接着点一下这个图标ERASE

,如果提示如下图,说明擦除成功,

第五步:擦除成功以后,我们点击载入文件LOAD FILE,选择需要烧写的数据,然后点AUTO,烧写正常的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
简易并口转VGA口液晶编程器可以通过VGA口在线烧写数据
附PCB电路板图,方便自已DIY制作;

网友:
W24CXXV1.1(24C读写软件)
如24C02 24C04 24C08 24C16 24C32等

24C读写软件)

网友:
一款液晶屏规格书,对于了解液晶屏供电和线路结构有所帮助

液晶屏规格书SVA170SX01TB(ch).pdf

网友:
三星显示器工厂模式操作指导
***注意事项***
1、此软件适用于三星显示器进去工厂模式调整参数;
2、不能用全通线,普通VGA线只有8根线即可(保证VGA线的4pin和11pin不通)
1 .硬件安装
在联接时,首先确认已经关闭PC主机。根据编程器的使用说明把硬件连接好;
2 .软件安装
在WINDOW S98 下:
首先在C :上建立一个子目录,例如SAMSUNG,然后将光盘上的SAMSUNG子目录里的全部文件复制到C:\SAMSUNG下,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在WINDOWS2000 下:
首先在C:上建立一个子目录,例如SAMSUNG ,将光盘上的SAMSUNG
子目录里的全部文件复制到C :\SAMSUNG下,然后需要添加一个设备:打开“我的电脑”,双击“控制面板”,双击“添加/删除硬件”,选择“添加/排除设备故障”,按“下一步”,点击“添加新设备”按“下一步”,选“否,我想从列表选择硬件”,按“下一步”,选择“其他设备”,按“下一步”,点击“从磁盘安装”,点击“浏览”,在“查找范围里”输入“C :\SAMSUNG ”并回车,这时可以在文件栏里看到有一个文件SSM O N SV .IN F,点击这个文件,再按“打开”,这个设备就添加完成了。
在W IN D O W S X P 下:
首先在C :上建立一个子目录,例如SAMSUNG ,将光盘上的SAMSUNG子目录里的全部文件复制到C :\SAMSUNG下,然后需要添加一个设备:打开“开始”菜单→设置→控制面板→左面的“打印机和其他硬件”→下一步→“是,我已经连接了此硬件” →下一步→“添加新的硬件设备” →下一步→选择“安装我手动从列表选择的硬件” →下一步→“显示所有设备” →下一步→“从磁盘安装” →“浏览” →软件的目录(C :\SAMSUNG )→选择“SAM SUNG ” →打开→确定。如果还不放心的话,可以检查一下是否已经正确安装了:打开“我的电脑” →按右键→属性→“硬件” →设备管理器→“端口”,此时应该看到“SamsungMonitor I2C PortEmulation D river(C O M 3),表明您已经安装正确了。
3 .运行软件
打开电脑主机与显示器电源,双击启动三星I2C 调整软件。

1 .“HSIZE”为行幅度。
2 .复位[刷新所有的值](慎用)
3 .万一误操作,无法调节到原始状态,可以直接关闭此软件,关闭显示器,然后再开显示器,就恢复到原来状态了。(也就是说调节的时候并没有实时保存,必须按“运行”才能保存)
3 .某些没有完全汉化的功能都是一些使用频率很低的功能,某些词汇可以参考《显示器集成电路实用手册》的附录。
举例说明:
1) 按图我们调节场线性这个参数。首先找到“场线性校正”项目,并
用鼠标点击一下,然后调节滑动条,观察屏幕,直到理想状态。
2) 点击右边窗口里面的第一项“模式保存”或者第三项“所有模式保
存”。
3) 点击“运行”,执行刚才的保存操作。这样就完成了某一项的修改。

网友:
MCU-ISP-TOOLS软件操作指导
软件下载网址:
http://www.99wxw.com/bencandy.php?fid=179&aid=3777
1、此软件适用于MCU为MTV512、RTD2120、RTD2660、RTD2662、RTD2270等各品牌厂家的驱动板;

2、支持GFF/BIN IN/HEX烧录文件;

第一步:选择MCU型号,

第二步:选择工具端口,如图示为并口;

第三步:根据需要选择烧录的程序;

第四步:点击编程烧写既可;

程序烧录成功提示框

程序烧录失败请检查连线、编程器设置是否正确、驱动板是否硬件不良

网友:
NM3671驱动板程序烧录方法-EasyUSB WriterV4.4 使用方法
硬件连接好以后就要开始软件的操作了,请看下面说明:
注意:一定要先把并口驱动(PORT95)安装好,然后电脑重启,才能安装烧写软件,如果先安装烧写软件,就不能正常连接,提示ISP出错,
1:下载烧写软件:
双击安装,一直点《下一步》安装完成;
2:找到Writer4.4并双击运行,第一次运行会出现如图的对话框,

点击按钮

让其自动侦测本机电脑并口运行速度,等一会弹出

按《OK》;
3:然后选择中间部份的

;按

然后按《确定》配置完成;
4:点击

将会弹出下图对话框,
5:选择升级文件所在的路径。

6:选择升级程序后按

进行烧录,如图

7:出现如图

进度条到最后,且有,

用时14秒,的信息时,升级完成。程序升级完后系统会自动关机,然后自动开机,到此升级完成;
》常见升级失败的情况处理
失败情况1:如出现下图的提示则是连接失败的情况,请检查线是否连接好,板卡和升级板是否有接上12V电源。

所使用的VGA线一定要是全通的,
烧写出现Set Extend address Fail!,请重做操作系统;
如果还是出错,请打开烧写软件的,兼容模式,如下图

失败情况2:如果升级失败且重复多次都无法升级成功,
先点击

然后尝试点击

擦除MCU,再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