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认识这个芯片,急!!!!

楼主(2011-05-25):
这个板子是清华同方超锐V400,板号是MS-14141 VER OB
这个芯片坏了,但是淘宝找不到,,不知道是6100还是多少,,求助!!!!
淘宝上面找不到,问卖IC的也不知道,不知道应该换什么样的芯片!!!

网友:
我见过这个芯片

网友:
发一下来换了就是,这芯片爱坏。。。

网友:
修过   但是没注意是什么型号的了

网友:
都是强人,在淘宝上多问问几家

网友:
呵呵字都看不到了

网友:
我刚修一个一摸一样的机器是6100

网友:
应该是6100的,买片试试

网友:
06年第35同产的,哈哈!!

网友:
都是集成的??  没见过  是上网本吗

网友:
这个就是6100的 发热巨巨巨大

网友:
对的,是6100的

网友:
我刚修过这个笔记本,加焊6100北桥,然后再换CPU,故障才排除啊。北桥确实是6100的

网友:
是6100的芯片啊,买6100的没有错

网友:
是个集成显卡北桥型号 C51MV        南桥型号MCP51M

网友:
6100,这个芯片最好用08/24周以后的

网友:
6100或者NS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