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闪屏,奇!奇!!奇!!!大家都进来看看

楼主(2011-05-25):
        屏幕闪屏的见得多,但这样的闪屏的不知道大家有谁没有遇到过 这样的闪屏。

       品牌:ASUS

       型号:EeePC

      故障现象:放电影屏幕就闪,按出开始菜单就不闪(偶然发现),网上看电影没有全屏也闪,按出开始菜单就不闪有着么个闪法的啊。。。真TMD然人掉眼睛

     相信大家遇到这样的问题开始都会怀疑是屏幕,或桥的问题,开始个人也始这么认为的。呵呵,不知道有没碰到过这样闪屏的朋友?

网友(点评):
还不做系统等啥

网友(点评):
没见着图呀,你们是哪里看的,什么闪法?

网友(点评):
没见到你的图片,但是建议你重新装显卡驱动,另外,把键盘拆掉试一下。

网友(点评):
你定的什么屏啊。。都定了几天。。。还不出结果?

网友:
自己坐个沙发先

Channel -1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凤凰捏盘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会不会是驱动的问题啊

网友:
我感觉这种现象应该跟硬件没关系,系统的事吧。先软后硬

网友:
做个系统试试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没做,有这个想法,在看看吧,估计做系统不行。

网友:
是不是键盘有的键压到了

有可能。。。
赞同,上次修一个。是鼠标右键狂闪

网友:
播放器的问题。我遇到过一次是播放器造成的花屏。非常闪。

网友(点评):
应该和播放器没有关系吧,可以试试

网友:
这问题还真很少见,不太好判断,一步步测吧,先软件后硬件了,搞好了,分享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万能驱动驱一下吧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就是开机上网什么的都行,就是一看视频就黑,和这个问题估计大同小异,后来显卡做的快烂了也没好,求解,系统换了很多都不行,播放器也换了,也是asus的

网友:
排除一下软件的故障吧,我碰到过是FALSH 插件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先已排除软件问题,怀疑屏或显卡,没有这样的屏幕,报价,准备定屏,谢谢

网友:
换屏,我猜可能性不大。只有在放电影才出现。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进系统看电影闪,刚刚进入进BIOS试了试也是进去就闪,不过外接BIOS界面是好的,怀疑是屏的问题中

网友(点评):
换下试试,不如把这个屏换到其他的机器上测试下

网友(点评):
进BIOS都闪的话,就不要考虑软件方面的问题了,之前修过一个HP NX5000的机,进BIOS也闪,进到系统,动下鼠标或是右键刷新下就会闪!后来直接做了南桥好的!希望给你点启发!

网友(点评):
上面说做南桥好的 ???会有这么奇怪的事情???简直不敢相信

网友:
重做系统应该会好吧,我也遇到过

网友(点评):
进入bios也闪,外接不闪,所以不考虑系统问题,怀疑屏的问题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闪屏的,就是东开始菜单就没事了,其他时候闪屏。最后排除完了都像主板,系统,内存,屏。最后换了个键盘屏不闪了。可能是键盘联建了,郁闷啊

网友(点评):
谢谢,我这个看电影闪,不看不闪,所以应该不是键盘。其他的时候不闪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但不看电影一般不闪,一看就闪,所以应该不会是键盘,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ASUS EeePC上网本的屏幕很小,没有这样的屏幕,也放不上其他的机子

网友:
驱动  ,然后外接下试试

网友:
上次陪师弟去颐高买笔记本  好像是准备要那个华硕A51的机器  结果店家说着款机器有故障  说什么屏设计有问题   只要看电影全屏就会花屏

网友:
还是升级个驱动试试吧,像软件问题

网友:
好了没啊,是不是驱动的问题,现在还闪不

网友:
驱动问题吧。。以前遇到过上网看电影就闪的。装驱动好了

网友:
播放器的问题。

网友:
又那么奇怪的事啊   等待结果

网友:
有的关闭硬件加速就可以了。

网友:
先简单的解决..在精确解决..

网友:
先软后硬。。。。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排除法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一个类似故障  重新插拔屏线接口   故障解决的  收费300块

网友(点评):
兄弟强啊。。。。插屏线也可以收300.。。我这几天插了几台的屏线。。都是50元一台。。。

网友:
看外接闪不闪,闪的话应该不像是硬件的是,驱动有可能,

网友:
华硕的EPC刷刷BIOS吧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个华硕的修了显卡准备测试,他硬盘有没系统,我就进了一下PE,结果一进PE就白屏。后来又定了一块芯片回来换结果还是白屏。以为是屏的问题,换了一张屏结果还是白,失去方向的我就给他做了个系统,结果不白了,跑了几圈3D都没问题。真是X蛋

网友:
外接显示器是个办法,另外进winPE跑一跑也可以啊。总之先确定了是软件还是硬件才好下手。

网友:
可以看下外接闪不闪
再可能是键盘联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系统问题,或者换个显卡驱动看看了

网友:
先接一个外屏看一下,会不会闪,不会闪的话说明屏有问题,一样闪的话,就把系统重新做一次!

捷易通您身边的充值专家:http://shop65180669.taobao.com/

网友:
先到官网下载个显卡驱动装一下,再考虑显卡

网友(点评):
已经确定和驱动没有关系

网友:
如果有屏你先换个屏看看个人感觉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