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2开机掉电

楼主(2011-05-25):
板号TE1
拆机,测电流可掉到0.8后掉电,有时0.4就掉,初测CPU供电0.9V,但无复位,目测时钟芯片已被加焊过。测PLTRST#无,南桥没复位,接着查CPU供电的PG正常,这时候手痒痒了----干南桥。这段时间好多机子都是换南桥修好的,所以已行成了惯性,刹不住车。南桥换好后,故障依旧,这下死心,慢慢修吧。
重点放在南桥的工作条件上,直接查ECPWROK,0V。好了,找到故障点就好办,ECPWROK由EC发给南桥。

EC要发出ECPWROK,就要先收到HWRG.

R74一端有3.3V,另一端有1.1V,接着上示波器测瞬间D5,D6,D7,D8,D9,D10负极,结果是只有D9,D103点几V,其它均无跳变,开始走弯路。
因为想到待机电压先出来,想当然就应该是SYS-HWPG先有,把D8移开,SYS-HWPG依然没发出,SYS-HWPGDDRWRGD_R转换而来,

PU41328脚始终没有电压,但3VPCU5VPCU正常,把待机部份东测测西测测没发现问题,直接换掉PU4还是这样,抽支烟,想此路不通就退而求其次,把后面的PG产生电路查一下,GFXPG不用考虑,他是显卡供电正常后才有。就查HWPG_1.25V,它由PU5发出,PU5可正常产生1.25V,但就是无PG,放弃,再后退。查HWPG_1.5V,PU6产生,它的3脚并没输出1.5V,示波器也测不出,查PU6工作条件全部正常,那就干它。

用烙铁取,但取不掉,才发现它肚皮接地,根本就拖不下来,想来这芯片在北桥后面,是不是发热量过大虚焊,改用风枪将PU6吹化,上电,测1.5V已出,点屏亮机。

网友(点评):
为什么,供电正常,sys-HWPG没有呢。

网友:
这机器我修过,我是换了6237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能否把图纸发上来分享  一直都找不到这个图纸  或者告诉下板号

网友:
楼上的已告诉你板号了吧,基地有下,另外当中有个错误不是肚皮接地,应该接大面积的供电

网友:
我还有个板。南桥供电时钟都满足,VRMPWRGD和ECPWROK都好。就是不出复位。。。。火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师傅都搞不定的板子,估计没人搞得定了哦,学生想可能是复位发出来被其它元件拉低,或板子漏电,或条件满足但板子过孔有问题导致条件并未真正送给南桥,学生只能想到这么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过了啊割线法判断过了。
南桥没出来信号

网友:
想不通,会不会是,VRMPWRGD假发出,可能是这个信号本身没有正常产生,而是由于短路一起这个信号显示正常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上的同仁,VRMPWRGD怎么会假发出呢?此CPU供电开启跟通常的广达板不一样,不受HWPG控制,所以CPU供电正常产生也在情理之中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只你想不通,我也想不通,好几个供电都正常,但他们的PG就是没有产生,而且也看不出他们之间的必要关系,所以才一退再退,退到一组即无供电也无PG的电压。

网友:
见怪不怪就是了,每家的时序都不完全一样

网友:
PU6这个虚焊的IC,应当是个线性供电,照这样看,只是HWPG-1.5V没有产生 ,而输出的电压1.5V是正常的,,那么拿掉D6应当总的HWPG会正常的啊?

网友:
此贴的故障原理没有讲清楚,却可以置为精华,还是欠妥。

网友:
案例太经典了,电路分析通俗易懂,谢谢分享

网友:
作一次完整的说明吧,在HWPG处,未出1.5V这个电压以前,除了显卡供电,其它电压都出来的,但只有D9和D10有PG,按平常的思路应该先修系统的供电的PG,然后一路一路的修出来,但实际上只修出1。5V后其它的PG就已相应的正常发出,我没这个逻辑思维能力,也解释不清楚,所以作为一个特列发出来大家讨论一下,也希望弄清倒底是什么原因。另外,觉得不妥的话,肯请撤掉此贴

网友:
这几个PG确实很绕。。可是为什么1.5V的PG会影响到别的PG?  楼主断开二极管一个一个都测过?

网友:
回楼上的,只断开了系统供电的PG处的二极管,就已经说明了问题,中间过程太啰嗦,怕写出来浪费眼力,无PG的二极管处在维修时是全部移开的,移开后这几处仍无PG,HWPG变成高电平,结果只是掉电的时间多延长了几秒。

网友:
想不通  看不懂

网友:
那掉电是因为少电压了,和PG信号没有关系了是吗?

网友:
   不懂为什么有电压不出PG呢??   哪位出来解释下、、小弟愚昧

网友:
说实话,,是 没搞懂  看来我 还差的远

网友:
多看两遍   有点眉目

网友:
电压都出来了,还是不出PG,楼主也把与门的二极管断开了的,不明白。

网友:
今天修到2快  都是  南桥发出的复位要经过一个5脚们电路到达其他芯片   那个门电路坏了

网友(2011-11-25):
这个案例的根本原因应该是 少PG信号 因为HWPG是总的PG信号  少一个PG 信号所以就拉低总的HWPG信号  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