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掉电

楼主(2011-05-25):
昨天接到一台DELL D600本子,不触发,拆机测,没有3 5V,MAX1632不工作,SHDN低电压,IO没有发过来,测IO工件条件,没有3V,结果是D108坏了,拆下来,OK可以亮机了,但刚进系统就掉电,在DOS都会,只好加焊一直南桥吧,结果一样不行,请有修过这故障帮帮忙
不触发
掉电

网友:
高手呢 等待解答

网友:
加焊下内存槽,这个是掉电的通病

网友:
还有网卡芯片。

网友:
加焊网卡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