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贴片电阻

楼主(2011-05-25):
电阻是多少?

网友:
要么62K,要么82K!

网友:
实际测得81K,请问楼上如何知道呢?
谢谢!

网友:
前两位表示有效数字,第三位表示有多少个零,基本单位是Ω,例如:102=1000Ω=1KΩ。

网友:
这是技嘉主板GA-8PE800REV1.1上的电阻,不知电阻标值是多少?
还有类似两个,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