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1-05-25):
一客户拿来一台IBM T41说系统坏了。要装系统,用GOST SP3XP重装。装到最后,报错了,意思少文件。换个版本重装。快要到结束了,又跳了。换硬盘,内存,去光驱。忙了一上午没装好系统。跟用户说硬件坏了,要留下查修。进PE  OK,那位朋友给点建议哟

网友:
你用安装版的装一下试试   要还不行的话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换个2009版的装一下

网友:
不装驱动看看行不行,很有可能是显卡的事

网友:
前两天修了一台R400进不了系统的到滚动条那就定住了,
最后花了很多功夫换了北桥,一下就进系统了,
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和北桥有关系

网友:
5楼朋友,你是如何确定是北桥问题呢

网友:
是不是GHOST完后,重启的时候,提示会有缺少文件,是吧,换个好一点的内条吧。不然就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点评):
这有什么根据呀!

网友:
ghost系统没完呢,就提示

网友:
期待楼主解决结果

网友:
PS不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放到别的机器G好了,再放在这个机器了

网友:
用安装版的系统做下,估计没啥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完就提示也很正常,好的机子装系统也会出现,换个其他的GHOST系统,不装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系统G到T60也能用,T41不装显卡驱动也是一样的

网友:
慢装盘可以装吗?要是不可以,那可定硬件坏了,估计内存

网友:
期待楼主解决给答复 谢谢

网友:
cpu 到南桥有3根AD线阻值不一样呢,是不是正常哟

网友:
没装完就出错,那要么是内存的问题,要么是硬盘,还有就是北桥,当然了,光盘也有可能,或者光驱

网友:
查一下供电 ,3伏,5伏那些滤波电容

网友:
加热南桥,终于能进系统了。可是显卡驱动有感叹号,一更新驱动就蓝屏死机。

网友:
硬装板 支持!不行就是内存,北桥。

网友:
加热显卡后,一切正常

网友:
建议LZ换个安装版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