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47蛋疼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1-05-25):
前些天辞职  还没找到工作  闲着没事去老乡那里帮帮忙  有一天明基r47的机器死机   到我手里不加电   把cmos电池拔掉放下电插电源第一次自动加电   关了再开就不行了    费半天劲  查遍了所有关于触发的工作条件  都正常  可就是不加电   马勒戈壁的
怀着郁闷的心情乱翻图纸   无意中在小板接口处看到一个信号
草   就是它   这个是通到那个小板上的 跑了下线 是和高压板接口连的   插上小板  接上屏线和高压板上的线  按开关  正常加电
折腾了半天   这机器不插高压板是不能加电的     以后修到这机器要注意

网友:
还没修到过,不插高压板不能加电还没遇到过

网友:
长见识了,记录一下,下次见到这款机型注意一下.

网友:
宝贵的经验啊,赶紧记下来

网友:
“马勒戈壁的  ”LZ 四川人??

网友:
好贴,就是新手的我看不懂,留着以后备用,楼主江苏人吧?

网友:
楼主要注意啊,有的板子裸板是点不亮的,它会看少不少电压,少电压就保护了。。。

网友:
zhe\\ge\\\jiqi\\buhao\\\\ren\\\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这个是很宝贵 收藏了

网友:
恩,分享啦,正如宏基的有的要上外接设备,才能亮

网友:
马勒戈壁的明基,垃圾本。

网友:
嗯?还有这回事。长见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事情也有,真是的,幸好看到楼主的实例。

网友:
有时候搞了半天才发现是小问题,真郁闷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这样的机器,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好经验啊  赶紧记下   顶一下

网友:
这种机子少见,长见识了

网友(2011-07-14):
今天也遇到了,这个图纸也没有,多谢楼主,果然是那个信号

网友:
  经常的事。其它小板啥的也会有额,不过这种事的确郁闷!

网友:
这事经多了,搞得自己灰头灰脸的,原来要装上某个原件才能开机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