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F233R掉电

楼主(2011-05-25):
神舟天运F233R掉电求助中,

是INTEL 的,北桥SIS M672  南桥SIS 968

故障是:开机一亮机就掉电,掉电在开机不亮,要把电拔了在插上才能亮,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潜水中,赏点分吧

网友:
不要说是温控,还有南北桥呀哥哥你们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有短路,静下心来慢慢查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