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档LOG

楼主(2011-05-25):
联想GA-8GDM 开机显示“LENOVO”就不动了,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
拆外设   我遇到过读卡器 损坏引起的

网友:
排除法  看看是那的是

网友:
内存也会卡LOG

网友:
内存电压够不够

网友:
硬盘 光驱 都拆掉  试试

网友:
外围挡LOGO多。

网友:
硬盘拆掉、刷BIOS程序、更换南桥!

网友:
加焊北桥加焊北桥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11583-1-1.html

网友:
当logo画面分两种 按住开机键4秒是否能关机 如果能关机看看键盘鼠标这里的问题 如果不能关机 那就按照步骤从时序上慢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