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电源3.3V不足,怎么修?

楼主(2011-05-25):
新手求助,电源3.3V不足,怎么修?
3.3V电压达不到,电容没爆,空载有3.3V,接上电脑后就不足,请问该从哪入手?

网友:
3.3短路了,测下阻值看看有没有明显的端部,没有就是。负载短路了。看看网卡、声卡。有没有短路

网友:
前级供电的问题

网友:
全部加焊试下 不行的话就把 大个的电容换掉 再试下

网友:
换一个电源就没这个问题。
接上主板,能开机,但主板会叫。
显示3V多一点点。

网友:
把负载加上看好不   不好   把3.3整流二极换了,不好  查反馈

网友:
看3.3V是不是从5V降压来的 查降压管或取样电路   如果不是直接换3.3输出整流管和滤波

网友:
站同楼上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