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M890M2MA北桥内存无供电通病

楼主(2011-05-25):
K8M890M2MA-RS2H
VIA
北桥无供电  内存无供电
CPU
无供电
开机不跑马,复位灯常量
北桥供电1.5V1.2V电压偏低,测量值为0.6V0.2V
换了桥供电的两个管子 但是这两个管子绝对量着不坏
换完管子供电正常,北桥、内存、CPU供电正常,跑马显示,为保险起见,加了两个6.3V1000UF电容。

网友(点评):
呵呵。。这板子去年就修过了。。都是通病了

网友(点评):
楼主其实就1.5V那一个管子坏了,不是两个都坏了,取下来量15N03GH 发现D G极已经无穷大了!

网友:
少见的情况!!!

网友:
还没碰到过呢

网友:
好像上次碰见过一回这样的现象,当时也不知掉怎么弄。

就换内存槽旁边的83304.

后来也不行

网友:
那就是不良了,不良的管子一般测不出来的,只有换了才知道

网友:
看完楼主的帖子,经过大概10分钟的反应,终于想起那块板好像还丢在废板堆里面呢。

到废板堆里面一阵搜索,结果竟找到了。

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把楼主说的那两个管子一拆一换。

冷却以后,通电试机,奇迹发生了,复位灯一闪即灭,我的心里高兴啊。

只能用加速的心跳来缓解内心涌动的兴奋。装上CPU,

C1,多么熟悉的C1啊,这个C1,我等的太久了,

还有,牺牲了不下于3个83304呀,当时保守的估计都换了三个。换完都丢尽垃圾堆了。

后悔啊,一悔83304被我生生的活埋,2悔自己水平不如楼主,3悔楼主此帖出的太迟。

哈哈,幸好,茫茫网海,看到了楼主的好帖。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既然这么好的贴怎么不给我加个分哪,

网友(点评):
忘记了。这就给你加分啊。

网友:
我也有块这样的板子

网友:
楼主是先修桥供电再修内存的吗?

网友:
对 ,这板的确有着怪毛病,另外这板的南桥虚焊的也很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修好桥供电,内存供电就出来了

网友:
楼主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大家支持你。

网友:
楼主怎么没把原来的管子再换回去备不住会有新的奇迹发生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意思是管子虚焊了?呵呵,很有那个可能,不过以前修过这样的板子,有的加焊下就好了,但是有的只有换了才行,不那么麻烦就直接换了

网友:
昨天一块一模一样的板子,丽台的,七喜品牌机里的。换管就好。我用85T03代换的,换完之后发觉这个场管发烫,北桥也比较热,不知道能抗多久。之前曾换过1.5V供电的电容,鼓包了。

网友:
三极管软击穿,估计是电流过大或是批次零件质量不过关引起,更正一下LZ说的北桥供电1.5V和1.2V,,(1.5V是北桥供电,1.2V却是HT总线电压),此板如果估计不错应该是由 富士康 代工出品

网友(2011-07-16):
楼主。。。我这个也是哦。。。。。。。可以开机。。。但北桥供电管发烫啊。。。。。。。。1.5V那个管。。。。你是怎麽整好的

网友(点评):
有点虚焊,我重新焊了一遍就好了

网友:
我这个不行啊。。我直接换了管子都还一样;。。。。

网友:
又学习到一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