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60用电池屏示正常用适配器暗屏

楼主(2011-05-25):
想应该是电路 或高压板 灯管的问题  外接显示器不显示  就外接换了一灯管还是一样 想换高压板 等等还是先看看高压板吧 发现有点灰  用洗板水清洁了一下  干后试机OK啦  呵呵真想不通 还是 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我有修过个ACER的本子和你的现像一样,那我那个是主供电有问题,上电源主供电变成8V左右,上电池就没事儿,最过在主板的公共点找了个19V搞定,你测测是主供电的问题,还是开启信号的问题,

网友:
???清洗一下就好了???不解!!

网友:
隔离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