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主板12V短路

楼主(2011-05-25):
顶星C51主板。 12V短路,不接4P 能加电,接上掉电。 拆下场管有坏的。换掉后测对地400的样子。 上电又掉电。拆下4P 测对地又短路了
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吗?还是有其他方面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电感 电容 电源芯片都有怀疑 同一相的上下管都要换

网友:
换下芯片吧!最好好管子都换了。像这样经常被击穿,即使没有坏,也受内伤了。

网友:
慢慢查,问题就能解决了

网友:
场管要一对一对的换,查下反馈,主控

网友:
最怕是修好了,不短路。可以显示了,但是。。。就是发热大,这个是最麻烦的。用不了多久又会造成出版再次短路的现象。

网友:
-修12V短路最好连同电源IC芯片一起换掉,

网友:
反馈电路的问题 也有可能PWM坏了

网友:
上下管 一起换掉,,有可能CPU电源芯片也坏了吧

网友:
一次性全部换掉在上电,以免再次烧掉

网友:
把所有场管都换了,在不行就换电源管理心片,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  场管短的话要成对的换!

网友:
的换上下一组或管理芯片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