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家悦系列前置音频线的改法

楼主(2011-05-25):
家悦系列用msi主板 前置音频线用的是7根针的,分别是
1: FMIC IN   颜色是    白色
2:地                           黑色
3:SPEAKER_R           蓝色
4:line_OUTR              绿色
5:SPEAKER_L              红色
6:line_OUTL              黄色
7:地                            黑色
8:空
换主板后,现在主板都是9根针的,从废机箱拆一个前置音频线的接口,分别对应插入即可。
顺序如下:
1口插白线
2口插黑线
3口不插
4口不插
5口插蓝线
6口插绿线
7口不插
8口不插
9口插红线
10口插黄线
接好后 前置音频就能用了。

 会员0元2022-10-8 17:54

网友:
嗯,不错的资料。好东东呀

网友:
看不多明白

网友:
我一般坐在地上慢慢挑的

网友:
楼主这个看起来好复杂啊 有没有实物图什么的  慢慢研究一下  谢谢楼主了

网友:
一般都是联想的箱子换主板吧,把前置音插头:1,2,7不变,3,4调5,6,5,6调9,10。

网友(2014-03-21):
对于新手来说,很有好处。

网友:
非常的感激楼主的分享,我是从百度搜索进来的。我的也是联想家悦机箱,跟楼主一毛一样改了前置音频连线,用的是技嘉B75主板。
一开始以为不行,后来忽然想起要到"音频管理器“去勾选禁用前置面板才可以使用耳机。
结果就OK啦,唯一不足就是前面插入耳机,检测不到,要去音频管理器设置。
不太想买新机箱,现在的机箱偷工减料,狠薄狠轻呢,完全比不上品牌机箱的质量。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查图纸然后耐心一根一根接下,比的就是耐心

网友:
不用改,前置音频跳线上有缺针,缺针左右插两个跳线帽这样就可听到前置音频声音了线不插照样有声音

网友:
这个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