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各项电压输出正常,但以上负载就断电,怎么维修啊?

楼主(2011-05-25):
电源短接ps-on各项电压输出正常,但是一上负载就断电,怎么维修啊?谁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可能有短路的地方,最好排除下短路的先

网友:
负载短路吧??、  现查下负载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
要不再找个好的电源试试负载是否有问题?

网友:
负载是好的就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查300V 待机5V  IC供电  输出整流管

网友:
供电都正常,就是街上主板一开机就掉电。

网友:
换换次级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于494电源检查12脚------16脚的过电流检测电路。应是误保护了。

网友:
如果负载没短路的话,就查查主电源部分的电容和低压整流管!

网友:
应该是次级输出电容失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