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3810T暗屏LED的。

楼主(2011-05-25):
朋友拿一台宏基3810T的机器LED屏,换屏还是暗,屏线也是好的,19V和3.3V 都有·就13脚缺了个DBC_EN到EC的99脚没有电压其他的都有,有修到过的朋友请指教下··这EC还没有换·等待EC发货过来。

网友:
修过19V供电电阻阻值变大

网友:
哦··楼上兄弟··你也修过这样的机器···是屏什么面得电阻吗?我19V过去,到屏上只要18.9V

网友:
量下99脚对地阻值对不对,如果不为0,还是怀疑EC坏了

网友:
有可能EC坏了吧,跟进,坐等楼主明天会不会亮

网友:
自己拉个3.3v电压过去··
看下行不行啊·

网友:
各位是高压条坏了·能听到很小声的滴滴滴滴滴的声音,这种高压条那位兄弟有呢··有的话帮个忙

网友:
万能的改呗....

网友:
LED屏没有高压条吧?

网友:
LED的怎么没有高压呢··这该死的机器高压和屏连在一起的··一个升压的芯片烧了·不知道怎么搞啊··人家卖都是连屏和高压一起卖的

网友:
屏接口上那个12V的供电就是给LED电路供电的,但是这个12V还要升压后才给LED使用

网友:
你就跟他讲屏坏了啊  给他发一套  然后把屏六下来  以后备用  那种屏坏的满多的我着有几个联想的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