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61 IT8510E的触发条件是什么

楼主(2011-05-25):
TCL K61 有时能触发点亮,有时不能触发,待机0.052,不能触发时电流仅上到0.056,EC为IT8510E开关上有19V的电压,按下开关时EC的2脚有跳变,供电VSTBY VBAT AVCC全有,19脚复位LRST1#也有3.3V,触发后48脚+2.5V_DDR_ON  +3.3V_ON均没有,该板只要把内存重新插一下或把诊断卡重插一下,就能触发点亮,点亮后若关掉电源,则下一次不能点亮,若不关电源,而是按主板上开关关机,则下一次也能点亮,能触发时发现6脚EC_HRCIN#仅0V,不能触发时该脚为3.3V,见下图:

查EC_HRCIN#

异常不能触发时
测Q71 G  0V S 0V  D 3.3V ,拆掉Q71一样,D极通过R256上拉,上拉电压+3.3VS,该电压在待机下是不会有的,要触发后才有,那该电压是如何来的呢?从料板上换了个EC,一样的现象,是不是这个EC有程序呢?从坛子上搜,是没有程序的,到此无思路了,求高手给个思路。

不要问为什么没有查PWRBTN#信号,因为还没有到这一步呢,该板先要输出+3.3V +5V  +1.5V后,EC才会发出PWRBTN#

拆掉EC后,EC的6脚为0V,说明6脚的3.3V电压是由EC发出的,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发出这个3.3V的电压呢?
该机图纸

网友:
晶振或者南桥有空焊

网友:
EC和南桥晶振均正常起振,有波,南桥已换过,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