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索尼tx27cp/b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1-05-25):
今天拿来一款机器,说是装不上系统,我不禁笑了,装系统还不是小意思。拿出优盘,开机进bios,2秒后,我发现这款机器不支持usb启动。一看有光驱,得,那换光盘,拿上一个ghost盘,启动,进入菜单后选择——直接安装系统到c 盘,回车,搞定……
2秒后,提示,错误,NO CDROM。。。……一堆,好假,重启,进PE装总可以了吧,结果回车后提示x:\XXX\xxx.xxx文件出错……
*脏话*啊,这都啥跟啥的。。。换了个光驱,故障依旧。得,拆下硬盘,放在另一个机器上,直接把系统ghost过去,然后再拿来启动,结果提示xxx文件找不到。。。无法识别。。。我就不信邪了,把硬盘拿下来,装了个pe上去,在别的机器上启动试了下正常,拿过来再次启动,提示WINPE \XXX文件错误。。。。装98,到了scandisk扫描磁盘一步就死机。。。

硬盘在别的机器上没问题,难道这款板子没法装系统,现在抓狂中,有人装过这台机器的系统么

网友:
用单装版 的XP试一试

网友:
试过来,安装版本的试过了。

网友:
内存有问题,换个新的试试或把金手指檫檫,一般装不进系统都是内存惹的祸

网友:
看看硬盘接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
很平常,收5块的能装上系统就不会送来楼主那里
索尼这种问题不是sb就是那硬盘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