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本本 北桥无CPU_RST#信号,求工作条件??

楼主(2011-05-25):
机器:三星R25
板号:BA41-00774A
故障:待机电流:0.01A,触发电流加到0.63(假负载),1.00A(插CPU),电流无跳变.
检测:1.所有供电电压都已经产生.
        2.Debug接口可量到CLK,RST有电压.
        3.CPU假负载上的供电有,时钟有电压,RST无电压.上真CPU时,从北桥背面的C136一脚测量CPU1_CPURST*信号无电压产生.
        4.北桥换过新桥,故障一样.之前有换过显卡.
        5.测量北桥的工作条件:供电--P2.5V,P1.5V,P1.8V_AUX,P0.9V,MCH_CORE,都正常
                                           时钟--量了好几个都没问题,DDRII内存的时钟,一个槽的4个时钟都有电压,一个槽的4个时钟只有2个有电压.
                                           复位--PLT3_RST*有电压.

求北桥要产生CPURST要具备哪些条件?

本故障已经解决,在此感谢各位的指点,
本故障的解决方法:换南桥
详细原理:南桥与北桥的通信总线出现故障(南桥引起),会使北桥在三大工作条件正常的情况下不产生CPURST。
具体大家可以看一下主板 维修的贴子  由奋斗小青年写的[维修经验] GA-945GCMX-S2不跑码维修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09993-1-1.html,,,

网友(点评):
是不是始终芯片 中有一路 到北桥有电压没波形

网友:
可能有是主板哪里有断线了

网友:
楼主把电路图发上来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明天加焊一下南桥试试,这主板就三个桥,已经换过两个了,最后一个也不在乎了.

网友:
图纸,要私传的可M我.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量下南桥与北桥16位总线阻值

网友:
北桥都搞过了,那就搞南桥吧,反正也不差那一个。。

网友:
老师都来帮你了,肯定能成功,不过别忘了结贴

网友:
压了几下南桥,没什么反应,可能力度不够,现在主板在烤箱里烤,明天做SB

网友:
我有个V3000的,情况和你差不多。扔一边都一个多月了。明天加焊南桥试试。本来换南桥的。但没时间去搞,也不会去搞,主要是搞好了没钱赚。还要换显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加焊后,故障依旧.加焊2次,最后一次底部温度达到245摄氏度,动了一下SB,自动归位.加焊成功.

网友:
前段也修了一台电流到0.6吧,就是不动了,后换南桥好了,好像是需要南桥的某个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没修好,故障依旧,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我加焊南桥加焊到位了, 可排除南桥虚焊

网友:
我晕啊三星的那垃圾板子还动桥线路不行直接换板。上BGA变型的太多了

网友:
你看看cpu的pg信号有没有回到io,io的pg信号有没有进桥

网友:
主复位产生了是吗?   我只说下我自己的维修方法   无CPU复位 我都是直接取南桥重新做的  945以上的板子  南桥空的几率比北桥大得多

网友:
没办法,明天换个SB看一下,听说SB与NB之前的总线出现问题也会引起NB无CPURST产生。

网友:
建议楼主加焊南桥,加焊再不行的话建议你更换南桥。遇到三星X10南桥问题导致报显卡警的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搞哦,我有台R18扔那里两个月了,跟你情况差不多,北桥换了两个,南桥换了一个,还躺那儿的

网友:
拆了桥 先打打南北桥的总线  看是不是断线了  再看看北桥的一些参考电压 和北桥的PG进出了没  再不行 没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焊过了.不行的了.

网友:
呵呵

小修本本 -5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呵呵,OK了,换了个GBM的SB就好了。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吃一斤,长一店。

网友:
CPU没复位直接换南桥,复位信号通南桥

网友:
DMI总线出问题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测试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