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INI笔记本电脑的待机3.3V电感对地阻值只有8欧姆正常吗

楼主(2011-05-25):
HP MINI笔记本电脑的待机3.3V电感对地阻值只有8欧姆正常吗?芯片是51125

网友:
这还不简单。上电。大电流就说明短了呗。

网友:
待机3.3V只有8欧那当然是短了.

网友:
南桥坏的几率比较到哦

网友:
3.3V  只有8欧阻值太不正常了吧!

网友:
肯定短的啊,才八欧,待机供给网卡电不,跑跑电路呗,短应该是肯定的吧

网友:
谢谢大家。但是待机电流是0.015A,正常范围。之前网卡短路。折下EC.南桥。一样只是8欧。待机3.3V没有。待机蕊片也换过的。

网友:
对照5V待机电感的阻值就知道正不正常了啊!

网友:
不正常应该是100多以上

网友:
短了,不正常

网友:
肯定不正常,把3.3V电感取下来,在电感后级加3V电压烧,哪里烫,就是哪里坏了。

网友:
3V的电感100欧以上,不解释

网友:
51125 这个芯片好坏,开机试试是不是发烫?

网友:
谢谢大家,我断开电感后直接供3V电压时,电流也只有0.12,也没有哪里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