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核心供电偏低怎么修

楼主(2011-05-25):
供电蕊片是MAX8743给显卡的核心供电,电压只有0.95V,换了一个8743还是一样,反馈没有问题,工条件都满足,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看下这个电容

网友:
拆掉主芯片,测一下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恢复正常了,应该可以大致判定是主芯片挂了

网友:
0.95并不低

网友:
4楼的假正经请注意一下你的回复。关注你好久了。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看。

网友:
不是1.8V吗,无边老师怎么说0.95并不低

网友:
我是新手,不太懂,向你们学习

网友:
这个楼主要看下图纸上标注的是多少电压来确认正常电压是多少,显卡供电多是的1.2V的!

网友:
我的蕊片也换过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