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05-25):
我有一个金士顿1G的U盘,闪存有坏块,还有一个V星4G的主控坏了,把V星4G的闪存换到金士顿上能用吗?
U盘

网友:
恐怕不行吧!找个同型号的吧

网友:
可以试一下,但是要用重刷一下。

网友: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MP3是的存储芯片来更换

网友:
现在U盘的黑片太多了.所以用不了多久就坏了,而坏的MP3.Mp4很多.它们上的存储芯片有2G的,也有4G的.还有8G的扔了很可惜.不知能否换在U盘上使用.

网友:
能用呀,我曾把MP3 2G的换到U盘上了,然后量产,只是不知道换4G的能识别不

网友:
任意型号的存储芯片都能换上吗?有没有型号的要求?

网友:
我今天试了一下,把MP3的存储芯片2G的换在了金士顿1G的U盘上,然后量产,做了一个启动U盘.效果很好.

网友:
你的主控支持的话,就可以 量产下就ok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只要脚位一样,换上去量产试一下

网友:
应该不能用吧 刷下程序 LZ可以自己试试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