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显卡芯片拔下,请问显卡供电的电感L23上有供电吗?

楼主(2011-05-25):
T61显卡芯片拔下,请问显卡供电的电感L23上有供电吗?
请别猜测,如有修过量过的告知一下,多谢各位,

网友(点评):
没有去测试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还用问吗! 是显卡的主供电的嘛!

网友:
KOUKOU原来是成都得啊,有机会大家研究下 啊

网友(点评):
嗯 以后 还请 多多指教

网友:
我量过一次用示波器抓的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看清楚标题,我说的是拔下以后

网友(点评):
哦 !不好意思 应该是有的

网友:
拔下以后应该没有供电哦

网友:
按照这个图来说哦,有供电。想内存一样,插不插内存,供电照样有

网友:
就算不上显卡也要有供电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