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跑00,电流0.65左右?

楼主(2011-05-25):
T42跑00,电流0.65左右?
接到机子时,跑00, 测试卡上的CLK灯一直在闪,电流0.65左右,测各电压,3.3V 5V 1.0V 1.8V 1.5V 1.2V 2.5V 多出来,CPU也开始工作(发热了)
不过机子以前好像焊过显卡,会不会显卡引起?

网友(点评):
楼主说的有这种可能

网友:
各位师傅指点一下思路

网友:
显卡不良也会有代码的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不是要从时钟与复位查起

网友:
直接 干显卡 就是了

网友:
不是显卡的是,这机子不装显卡都能跑码,看看是不是北桥的问题,放电试试,有可能放电就能好,还有cpu换个试试

网友:
问题可能还在显卡那块

网友:
我看是北桥问题多

网友:
这种机跑00和跑38都是很难修的。

网友:
跑38一般就是北桥或显卡。
不跑数我感觉一般是电压少了,我有一块也是少个1.2的电压,换电容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 跑00,不是跑38

网友:
以前做过显卡的 ,先看看干下显卡看看,
还不行就北桥

网友:
手压北桥或者显卡看看

网友:
null

这是独显的机子 可以考虑一下显卡或不过内有

网友:
时钟,复位怎么样啦

网友:
还没跑CPU吧

网友:
这种没跑码的机器主要你查看下CPURST有没有出来 如果出来了  就用示波器器看看PCI  LPC上有没有脉冲

网友:
是不是密码片或安全芯片坏了也会跑00,小的不懂只是听人家说的,如果不对请多多关照

网友:
显卡是不是吹报废了,拆了看跑马不

网友:
显卡与北桥多焊过,还是老样子,跑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