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 报错162 System options no set何解

楼主(2011-05-25):
HP NC6000 报错162 System options no set何解?望各位给予帮助!

网友:
没有一套系统选项  重装系统没??

网友:
这个中文意思是:
“系统选项未设置”现在挡LOGO了!准备换南桥!

网友:
先别做南桥,先在BIOS里把时间改过来,再重新做一下系统试试,看行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硬盘就挡LOGO.我以改过时间了!

网友:
测一下USB的数据线对地阻值怎么样,看能否确定就是南桥的事,或手压南桥看能跳过LOGO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都没心情修了,这个机到我手都四、五手了,显卡搞好的。又飞线。太折磨人了。哈哈!仁兄兴意如何?你是不是吉林的?

网友(点评):
是的,你那里呀?

网友:
为要动桥,看看是不是5V还是3V挂了

网友:
楼上这话说的。  3V,5V挂了还能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