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超头大问题!!

楼主(2011-05-25):
昨天接了一台三星本本做系统,20分钟解决好了。到第二天那个客户来了、说无线连接不上,就打开看了看,头一次看到过这样的问题,无线连接后到正在获取地址那一段自动断开了。然后又自动连接,一直反复下去,  求高手解答!!   在此声明:系统换过两个,网卡换过N个,驱动也打了N个  以解决  交客户拿走了

网友:
难道没人可以回答吗?

网友:
无限网卡开关。或者南桥

网友:
应该是软件问题吧,你有去官方下驱动吗

网友:
我试过以前的旧笔记本无线网卡不支持无线路由的WPA方式加密的,把无线路由的加密方式改为WEP就行了,虽然WEP加密容易被人破解,但也好过上不了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