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1s英特尔独显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1-05-25):
昨天接了一台4411S的机器,可以触发,触发后看电流都可以过内存了,先换了内存试,后显卡重植过,BIOS也刷了,故障还是同样的.现在没思路了,有没有哪路高手遇见过这样的情况,指点一下

网友:
没有摔机,也没有进过水

网友:
没思路,是不是显卡挂了啊,不加内存上到哪,跟进。。

网友:
查查LVDS信号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是过了,显卡也没有短路

网友:
楼主,好了没,是不是显卡挂了。。

网友:
不行就干北桥  这机子修得很少! 查一下工作条件

网友:
还没修好,内存是过了,明天调个全新显卡试一下,不行就没招了

网友:
放一下COMS电池电看看。

网友:
查LVDS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