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83t 进水后,3 5v供电芯片发烫,型号为cl=cd

楼主(2011-05-25):
换了此芯片后依旧,你们有此主办的
吗给发一个?
换了芯片后还是它发烫,拆了io还是发烫?此时想动南桥不知道该不该,请问有什么维修思路?
华硕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思路还得看图纸,没图纸有思路也不知道咋整啊

网友:
学习中,希忘哪位大虾出来指点一二

网友:
线性稳压后级短路了。

网友:
肯定是那边短路了。

网友:
网卡也可能短啦

网友:
找个K40AA參考,芯片都是CL=

网友:
线性稳压是什意思?
还有怎么会和网卡有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