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12V短路,这样做会有影响吗?

楼主(2011-05-25):
华硕主板,CPU供电短路。一共有3相供电,判断出来哪一组短路了以后就换上。原以为好了,可是可以开机但不亮。一开机嚓的响一下,测CPU没有电。我以为哪儿还是不对,后来想了想。我遇的情况一般不会一下坏两处啊,就把原来我上的那一路好管给泄下来。居然亮了,以为上的管儿功率低,又换了一组上去还是不行。当时客户追的急,就给撤下来了。两组供电让他回家用去了,那管儿应该不是PNP的吧。不管了,我是想问一下这个以后会不会有什么不良影响吗?知道的帮忙告知一下.......

网友:
华硕的下管用的是结型管,不能用PNP代替的

网友:
通道不同一个是低电导通. 一个是高电导通.  不能代换.

网友:
可以使用,我个人认为。

网友:
老哥你看看下管事不是LD1010啊

网友:
拆下不装的话 短时间用没什么问题 时间长了问题就出现了

网友:
时间长了就会有问题,你想想由原来的4相变为2相,那工作的频率就会升高,自然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你等着收尸吧~

网友:
哈哈 一般维修保修都是一个月,你把一个月如果熬过去了,下次再收费修吧,或者给客户换板,理由是这板质量不好,修了还是要坏,最好换板  你又赚了  楼主  哈哈

网友:
时间长了一般会出问题的。

网友:
没事的,不过是怕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