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6掉电了

楼主(2011-05-25):
机器是在用的过程中掉电的。。在开机就掉电了
看电流是0.2的样子就掉了、、待机3.5v正常
开机后后续电压没有出来
测io上s5—on出来一下就没有了
mainon也是出来一下就没有了
求救ing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在说详细点吗、?
io拖过了、、、还是要掉
出来一瞬间就掉了

网友:
查3B 5B电压

网友:
看看有电感没起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貌似都没有出来呢

网友:
量一量有没有哪里短路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是哪里有短路了

网友:
vgacoreon这个电没有
是io发出的
是不是io挂了

网友:
也许是IO开启s5—on和mainon的条件不能持续,对照时序图查一下。

网友:
问题找到了
是1.5v内存电压不正常、
已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