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阻多大?

楼主(2011-05-25):
是33欧还是3K
R408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33欧
大点小点都没有所谓!

网友:
谢了,是33欧的。

网友:
可以取下来用表打一打阻值吗,应该是33欧

网友:
是33欧姆。。。。。。。。。。。。

网友:
33欧姆,你看那个时钟就知道了,经常是33,66的小电阻

网友:
是33欧,如果是K的话,会有K单位在后面,电路图一般默认以欧为单位

网友:
答案很明显..嘿嘿..

网友:
33欧姆,0402型号的精确度5%

网友:
貌似图上有写吧。。。

网友:
就是33欧。

网友:
时钟输出,这个电阻可以不要,用导线都可以,这个很小33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