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充电芯片MAX8725是怎 样控制保护隔离电路的

楼主(2011-05-25):
这是SL400图。Q8811的8脚无电压过来,它的第4脚为17V,正常应为8伏,求8725工作原理,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期待高手的讲解,谢谢

网友:
充电电路不只是一个充电芯片就能搞定的  还要和ec通讯的

网友(点评):
充电芯片收到EC充电命令才工作

网友:
条件ACIN ,DCIN输入电压,ACIN=19V,DCIN=串联分压
输出低电平信号CHG_PDS开启A/D_DOCK_IN转化AC_BAT_SYS
输出低电平信号CHG_PDL开启BAT_CON转化AC_BAT_SYS

网友:
双喜哥,多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