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T的奇怪黑屏

楼主(2011-05-25):
今天一个同场的拿到华硕F8T机来说暗屏。我想暗屏不就是灯管和高压条喽。。。容易。。。把机一开。有显示进系统。。。。。。。我晕。。正常啊。。就在那玩了几分钟。。。一下就黑屏了。。。还可以听到放电影的声。。试外接。。外接还在正常显示。。拆开屏量了下。屏的3.3和高压条的ON都没。这机是AMD  cpu+ATI显卡+AMD南北桥。有这修过这奇怪的黑屏没?

网友:
主板上的问题。屏  高压先不管

网友:
先用风枪在显卡芯片上加热下,看看能不能显示

网友:
应该是两个控制信号出了问题

网友:
先把控制信号修出来,然后再定位暗屏的真正原因

网友:
换灯管吧。。。

网友(点评):
哈哈,屏供电和高压条的信号都没有,跟灯管有什么关系

网友:
哪只有主板问题了

网友:
是ATI的显卡芯片吧,显卡可能坏了,知前我也修过两台都是更换后OK

网友(点评):
是ATI显卡。这机是不要显卡也可以开机的。但我不用那ATI显卡进系统也是一样黑屏。我认为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等待结果000000000000

网友:
可能显卡关闭的显示背光信号

网友:
加焊显卡,肯定好用

网友(点评):
ATI显卡我都不用。。一样是开机有显。过几秒变黑屏

网友:
这样的难修的很  还是直接杀芯片算了

网友:
应该是GPU LVDS部分虚焊

网友:
就没人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做显卡吧,

网友:
是不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条件方便的话先刷一下BIOS试试,然后再考虑显卡和桥。

网友:
直接飞线算了

网友(点评):
汗,,,,怎么飞线?是黑屏。。不是暗屏。。大哥。。。赚分也看清的啦、

网友:
这机器是双显卡,往往北桥比显卡虚焊的还多~

网友A:
加焊显卡、、、、、、、、、

网友:
建议刷BIOS 现在25BIOS出问题都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