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空点了,SONY MBX-176无待机维修一例,纯属原创,不知是否可以加精

楼主(2011-05-25):
故障描述:

无待机,此板原是不跑U,上假负载测到无PG,无复位,打对地复位点无穷大,拆下南桥发现掉了20多个点,飞线搞定,开机OK,交客户使用后反应没声音,于是又返回检查,让小弟换了个声卡,小弟测试时不知道碰到哪里5A短路,继而保护

维修过程:
目测主板电源接口旁电阻PR171,电容PC151已烧焦,换掉还是无待机.

测公共点无电压,PQ1 S端有19.5V电压,PQ2 D端电压为0,PQ2 控制极G极电压19.5V,PQ1,PQ2均为P沟道MOS,高电平截止,低电平导通,当然这里所说的低电平并不是指0V,相信各位同仁都知道,这里就不再啰嗦了.PQ1G极只有9.5V,PQ1 G极跟PQ2 G极之间的电阻PR5阻值10K正常,并无开路.

本着先简后难的思路,PQ2D端跟S端用导线短接起来,电流表调至0V,慢慢加电,一直加到19.5V都没5A,待机0.01正常,触发亮机.看来此机并无大的问题,只是保护电路出了问题,此机不带电池,本想就此打住,只因最近手上没什么机器可修,都说SONY保护电路比较难修,于是想究个根,刨个底.

拆掉短接线,再按照图纸查问题所在,PQ2G极受控于DC_IN_G1这个信号,进入搜索

只去到一个地方,就是PQ916,PQ91是只6PNP型双三极管.电压档测PQ91119.5V,20.26V,相信大家都知道,PNP型三极管同样是高电平截止,低电平导通,所以6脚才会有19.5V的电压,直接跳过PD12PR3261,同样为0.26V,看来是AC_OFF_3#这个信号拉低了PQ912脚的电压.

网友:
续上:
那么再搜索AC_OFF_3#这个信号的去向,一共有3

PQ96,PQ65,PQ94均有可能拉低此信号

为了确认此信号到底是哪个管子拉低的,这里本人采用了排除法,先拆掉PQ96,涛声依旧,当拆掉PQ94, AC_OFF_3#电压上来了,待机也有了

既然拆掉PQ94有待机了,那问题肯定是出在这一路,继续往下查,PQ94 NPN型管,4PIN接地, 当第5PIN为高电平时, AC_OFF_3#被拉低,正常第5PIN要为低电平,那么在什么情况下第5PIN会是低电平呢,看图可知,PQ942PIN为高电平时,5PIN才会被拉低,所以直接测PQ942PIN是否高电平,实测电压为0,2PIN的高电平由DC_IN10K电阻PR363,稳压二极管PD10产生,当然也有可能被PQ4拉低,实测PQ41PIN为低电平,PQ4的第23PIN也没有击穿,PD101PIN电压同样为0,电阻档测PR363已经开路,阻值无穷大,找个10K电阻换上PQ942PIN5V电压,待机正常,维修至此告一段落,有时间再写一下此机无声音的维修过程.
由于时间有限,过程如有不足之处,还请见谅!

网友(点评):
思路清晰

网友(点评):
思路不错,这机器属于国产机吗?SONY图纸好难找的

网友(点评):
能否把图纸传上来让我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上假负载 复位无穷大 拆南桥 ?》?????

网友:
sony,再好的机器也会坏掉

网友:
sony的机器不怎么好修,楼主真的仔细

网友:
今天我又学了一点,我看上图PQ1,PQ2的G极以为是充放电IC的27PIN控制的。原来DC_IN_G1也是控制PQ1和PQ2的啊?

网友:
这是FOXCONN的图纸吧、感觉和仁宝的保护隔离点火回路差不多!

网友:
这个和我上次修的那个一样的不过保护隔离,我上次的那个是CPU的温控芯片引起的拉低了AC_OFF_3#

网友:
不明白PQ1 G级这9。5V,PQ2的G级却是19.5V.

网友:
回复 网友A:

索尼的机大多都是富士康代工的,跟仁宝的点火回路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叁省吾身  思路不错,这机器属于国产机吗?SONY图纸好难找的 ”
是不是国产机我也弄不清楚,是一同行赌货赌回来的,机器是摔过的,屏轴都摔断的,屏上没有具体型号,SONY图确实难找,还好有板号,我也是千辛万苦才找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开始我也不明白PQ1 G级9。5V,PQ2的G级却是19.5V,但其实他们中间是有个10K的电阻,PQ1的G极直接受控于充电芯片MAX1909的27PIN,而PQ2的G极还受控于DC_IN_G1这一路,看懂后面的电路就会明白了

网友:
SB 掉了20几个点。怎么拆的呢?

怎么补呢。强的。

网友:
看图就知道太麻烦了,此类故障比较难修不行加个USB声卡

网友:
楼主看图用的什么软件啊?能显示信号点?

网友:
哇  好详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本来看到南桥下掉的点太多,就跟同行说不修了,同行来了一句:"修好大大有赏"!

网友:
null

回收的机器 不知是几修了 能修好实属不易 碰到恶意破坏的哪就0了

网友:
20多个点够得飞了,收了多少RMB呢?

网友:
来自: 广东珠海 来自 广东珠海
回复 网友D:
谢谢"今冬明春"的点评!
"此板原是不跑U,上假负载测到无PG,无复位,打对地复位点无穷大,拆下南桥发现掉了20多个点"
此段确实有误
实际情况是"此板原是不跑U,上假负载测到无PG,无复位,打对地PG点无穷大,拆下南桥发现掉了20个点"
复位点是到北桥的,PG点是直接到南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