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昂达 P35 V2.0主板跑C1,不过内存,碰RST无反应.

楼主(2011-05-25):
测量内存供电1.8V正常,CPU 1.25,北桥1.2V,
但是不过内存,而且碰RST,RST灯不亮,是不是北桥挂了?

网友:
看一下别的复位有没有啊。

网友:
你压下NB看看

网友:
正常的主板不插内存跑多少 跑过C1的话 有可能是CPU没跑完 OK板也跑C1有没有报警 就可以分辨出来到底是U没开完还是不过内存

网友:
回楼上的,压北桥无效,
不上内存,也是跑C1.

网友:
仔细查下内存的各个供电 总线  还有排阻打下值看看

网友:
内存 还有 3.3V 供电  查了没有

网友:
BIOS也会引起不过内存

网友:
楼主说诊断卡没复位灯?

那这个重点检查撒。。。修好这个在去管内存。。。

网友:
换个800得内存试试吧。

网友:
打一下系统总线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很是常见啊:有些时候跑C1也能正常启动,有些时候会不是读取错误造成的啊。清下CMOS,然后换个内存试试吧。解决了,给分享下啊。

网友:
回楼上的,CMOS清无数次了,电池放电也N次了,就是不过。
再检查发现,有时还会自动关机,过几秒后再自动开机。
真是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刚上电时,有一下RST,但是当C1后,再碰RST,RST灯就不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