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j花屏奇怪问题求解

楼主(2011-05-25):
  用电池能正常 用适配器就花屏 用电池开机再插上适配器正常 丛植过显卡 所有显卡板上电容都换掉还是不行  有没有碰到过的 帮帮忙大侠急  急  急 谢谢
一玩游戏就黑屏  但是不死机 切换出来玩别的都正常

网友:
  换个新的显卡,看看吧..

网友:
更换一个显卡装上

网友:
适配器的电和电池的电最后不是同一路吗?为什么适配器开机就不行呢?有高人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换个适配器看看

网友:
电池电路有节电功能   释放电压小

网友:
碰到过类似故障,加焊GPU即好了

网友:
我不同意楼上加焊GPU,不要动不动就搞GPU,分析出问题来了吗,先看是不是出在显卡上

网友:
更换一个显卡,

网友:
如果换了显卡还不行就刷BIOS吧!  不行就放弃算了 这个故障还是头一次听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问题就很纠结了,建议换新显卡了

网友B:
先不要着急换显卡,应该是cpu滤波电容问题

网友:
刷BOSI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对此有什么看法 ?请帮小第一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师傅能给我个理由吗为什么 是 CPU滤波电容的事情

网友:
回复 网友D:

能给个理由吗谢谢

网友:
有显卡板吗,先换个显卡板试一下,确定一下是哪的问题

网友:
起始故障是什么?问题都没搞清楚就乱做显卡。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热心的朋友  感谢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F:

楼主莫非遇到过  我也有这样想过 可是给自己的理由还不够 能麻烦你帮忙解释下吗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G:

起始故障就是一玩游戏就黑屏 但是不死机 切换出来一样玩 就是玩不了游戏  有电池就没有问题 有电池开机在用适配器玩也有没有问题  楼主帮忙啊

网友:
大家都忽略了一点 ,呵呵 。上次我遇到一个同样的问题 , asusu 不是有个共同的老问题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显卡的问题,也以前也碰到过类似的故障,用电池使用就正常,一上适配器打游戏就掉电,后来正好有一个同样的机子,换了显卡试了试,好了,换显卡吧!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这个就是华硕的   有什么 老问题  请指教  ?

网友:
回复 网友I:

可是 为什么 先用电池开机然后再插上适配器  就能 正常 呢

网友:
我也同意,加几个滤波电容在CPU供电附近,或者换掉也可以。这样反正比换显卡的风险要小些吧

网友:
回复 网友J:

你意思 是加几个滤波的电容 ?

网友:
回复 网友I:

ausu 驱动问题 。显卡驱动 、 为什么不是软件问题呢 ?

网友:
回复 网友H:

系统又从新做过的

网友:
显卡的驱动问题啊,驱动精灵更新下,不行换驱动人生。不要把华硕的电源管理程序装进去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K:

好我试试看

网友:
换个显卡芯片试试,碰到过用适配器花屏,用电池正常的A8J过

网友:
适配器没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H:

官方网站,

网友:
回复 网友H:

正在装驱动中

网友:
依然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H:

谢谢果真是系统的事情哦  走了好多的弯路谢谢

网友:
谢谢大家 热心帮忙 因为客户来的时候说自己做过系统  本人就没有做  谢谢楼上的兄台 给了我从坐系统的信心  嘿嘿 也谢谢大家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嘎嘎  ,以后多多照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像这种情况是程序坏了,导致的。我也是最后才想到刷程序的,后来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什么程序呢?

网友:
先分析一下,问题,再做,别动不动就干bga的。

网友:
回复 网友L:

嘿嘿 我都愁死了自己的机子  现在是用电池能进系统  用适配器不能进入系统啊刚要到滚动条就从起 有的时候怎样都挤不过内存 开机就从起 我要晕掉了

网友(点评):
不是说装系统好了吗?又没好了?

网友:
显卡问题哦 我遇到过的 更换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M:

我换了一个新显卡依旧一样愁死

网友:
电池能用,适配器花屏,看看板子上有没有封装的电源管理芯片,特别是内存电源管理芯片,加焊一下,看是不是做BGA时那些芯片虚焊导致···

网友:
显卡重做一下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电池与用适配器最大区别在于:供电的电源纯净度不一样,特别是在开机时电流不断增大时适配器供电的电源杂波会更多。而用电池是不会存在这种问题。所以才会有用适配器开不了机,而单用电池可以开机。这种故障根本原因就两个:1、适配器太差;2、主板滤波电容效果变差了。这种现像如:TOSHIBA M211 CPU背后的NEC大电容不良导致用适配器无法开机,而用电池可以开机,当然如果这个电容坏的更沏底点就用电池开机花屏或也不能开机了。建议你用示波器测量一下是否存在供电不稳定或杂波太多的现象,仅共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N:

谢谢真高手啊  把所有的问题说得是好透彻   嘿嘿 我也想到了这些的问题我把北桥的CPU的独立显卡板上的电容都换过 依旧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O:

嗯谢谢 我今天就找找这些电管 统统都加汗他一变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以为是好了  原来只是有了进步哦

网友:
建议换显卡

网友:
现在好了没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P:

说过了已经换过新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Q:

还是不行正放在一边

网友:
回复 网友R:

板子上所有电容换过

网友:
显卡问题,换个新显卡吧

网友:
切换出来玩别的都正常,要不换个屏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S:

这个我肯定不是屏的事  如果 在里面玩一会游戏 会死掉  有时会蓝屏 提示ATI显卡错误

网友:
换个显卡看看

网友:
这种问题 见过 T43P的  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楼主做下北桥试试

网友:
还没遇到过!也算看过了

网友:
看了很多楼回复,我猜想,猜想哦,用电池的时候,硬件性能会比接适配器的时候要低,说明机器在满负载工作的时候才会出现问题,但是楼主却说,电池开机后接上适配器就OK,这个要确定哦,不行就跑下3D,测试下机器稳定性,

我觉得还是机器的稳定性问题,既然楼主说换过显卡,那应该就是供电线路的稳定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T:

嘿嘿  游戏是玩不了的显卡北桥BIOS都弄过了电容全部换过

网友:
重新打下驱动。。找个版本低点的。

网友:
前几天,刚好修过一台,客户的是用接电源正常,用电池花屏。换个官方显卡驱动问题就解决。还有曾经搞一个显卡搞死了都是6个屏,后来发现是排线坏了 联想的机器

网友:
换外设,如CPU,内存

网友:
回复 网友K:

不要把华硕的电源管理程序装进去就OK了????能解释下怎么样装吗???

网友:
换个新显卡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U:

说过了换过新显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V:

已经换过了

网友:
呵呵 原来是驱动问题啊  看来以后要先软后硬了,楼主幸好没动显卡

网友:
显卡驱动不对的话会体现进系统的时候啊    在自检过程不会有花屏吧

网友:
进系统玩别的都正常只有玩游戏不可以我都很多遍了

网友:
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是CPU滤波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W:

嘿嘿悲剧让客户拿走了  主板上能换的电容都换了不能换的也换了哈哈哈

网友:
这个一般就是显卡坏了,更换改良版芯片吧!至于有电池好用适配器出问题只不过是用电池是整机降低了运行速度,玩游戏时显卡处于满负荷状态,容易出问题,这都证明了显卡问题!

网友:
我那个去哦,楼主下手真狠~

网友:
我看还是先换屏线和屏试试

网友:
华硕的显卡板 太垃圾了 实在不行就只有换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不要着急换显卡,应该是cpu滤波电容问题
也有可能,东芝的M系列的不也是cpu电容的问题

网友:
luo353759535
的帖子
哎 是在是没有头绪了 电容都换过了

网友:
你们这些人哦换什么 要说出来理由啊 我都说过很多遍了换过显卡 嘿嘿i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呢?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手里有台一样的问题,没头绪了

网友:
ctvv
的帖子
没有啊悲剧嘿嘿 你那个什么 毛病

网友:
多一个芯片坏的机率会高一点,所以买机器芯片别太多

网友:
对啊 建议刷下BIOS

网友:
是不是驱动问题啊 我上次弄过一台驱动问题的 驱动更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