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5V稳压输出的疑惑

楼主(2011-05-25):
                    电路图中 有一个电压5V-ALWAYS ON,看这字面意思是一直存在的5V电压,只是不知道起什么作用的。这个跟系统供电3.3V,5V中的5V有什么区别啊,谢谢

网友:
一般供给EC,承载负载能力很小,通常用于启动EC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相当于一个开启EC的信号啊?好像也有个3.3V-ALWAY-ON,那这个起什么作用的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