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的笔记本没有声音

楼主(2011-05-25):
前天客户送来个笔记本,外接有声音,去掉外接不行,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是 怎么回事,我刚接触笔记本不久啊,谢谢了

网友:
笔记本的内喇叭坏了。

网友:
内置喇叭有没有问题哦 更换前查一下它的工作电压对不对

网友:
  先重新装下驱动试试  你也没说是什么型号的机器

网友:
东芝的喇叭最容易坏了,我就换过好及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