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东芝开机掉电

楼主(2011-05-25):
老款东芝   ,型号忘了,待机正常,一触发,电流到0.5掉电,3、5V一般电流0.4左右,再说待机正常,说明3、5V应该没问题,那首先就得查CPU供电,测试CPU电感对地阻值为0,拔下CPU。阻值还是0 ,测量mos管,发现4个低管阻值为0,一个个拔下排除,最后确定其中的一个击穿,拔下后测试SD之间阻值为0,随便找了块料板,在CPU电感边上找了个低管换上,OK

网友:
待机电流0.4A是不是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