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19液晶显示器。通电黑屏?想让大家给个维修思路?

楼主(2011-05-25):
今天朋友拿来这个液晶显示器,说在家里用着一闪一闪的然后才会明。来我这里以后通电一试,只有指示灯亮,根本不会明?想求个详细的维修思路,望高手帮忙啊?先谢谢了。

网友(点评):
这机是电容鼓包了,导致上面一对MOS管挂了,然后导致12V通往高压的保险断了,最后很有可能包也挂了

网友:
首先用自己的驱动板点屏看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不过你说的那现象一般都是屏的问题,然后检查屏线路供电有没有短路电压是否正常然后根据更换你检查不正常的元件就ok了

网友:
你都没有拆机检查,就求维修思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知道什么意思?那就是说有维修经验的高手们应该通过简单的观察与现象我想应该就能给出个最直观而又最简单又最常见的问题故障。你觉得对不?

网友(点评):
严重同意3楼的看法! 这个种帖子基本上应该属于垃圾帖,还指望“高手们”怎么回复? 至少,我回复不了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一定的道理不妨一试,你是不是经常这样子去做啊。对了顺便问下。是通用的驱动板?

网友:
直接用按键开关机,看能否正常指示灯亮灭。能正常。是高压板和灯管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也上没有现成的可捡,如果自己都没有检查,就想得答案,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同意楼上的,遇到复杂的问题高手也得打开机壳,简单的目测或测试下关键测试点才能确定故障部位呀,维修高手又不是神,只看下外壳简单的现象就知道问题在哪儿。

网友:
通过自己实践,搞不太明白了再问有助于提高自己的技术和信心.

网友:
电源板坏啦,换掉吧

网友:
一闪一闪的. 修过的人都知道.

楼主还没拆机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哪里的事?不太明白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高压板和电管问题,也有可能是电源上有电容爆了,关键是先拆机看看,再拿工具测一下电管是好是坏.或换一块高压板试试,问题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鼓电容的机子, 不拆就来问.

难道新手都是这样修机的吗?

网友:
也许真像某些人说的那样是垃圾贴吧。但是我总是这样认为如是说你的维修经验丰富的话,就就不会也不应该单一的这么说吧。也应该能想到,你每天维修的多了,碰到这样的问题也就多了,你也不可能每次都要先打开看看之后才能给你的客户报价吧。是起码心理得有个数,有个大概的思路吧。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但是我总觉得这样子比较好一点,都不浪费大家的时间。

网友:
谁知道开光脚,是哪个?是SHUT 还是MUTE,我接了SHUT,电源接上电就是5V,按下开机键,是0V,为什么?谁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F:

当然是MUTE了,怎么样会是SHUT啊。SHUT应该是输入或输出电压才对啊

网友:
想快 直接换高压板

网友:
通电黑屏.高压电路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首先确定是否屏坏了,若排除屏问题,那多半就是高压板或灯管了,再者LZ自己要多动手,你都不拆机,就求别个,我认为不可取

网友(点评):
关屏什么事啊,I 服了 YOU

网友:
电源板上的电容坏了换掉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你这样说很对,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