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上很难找到这种电源

楼主(2011-05-25):
我的主机是DELL XPS台机,电源是一个750W的,电源到主板的连接有一根24PIN和一根20PIN的双接口。请注意不是20+4PIN,是20PIN+24PIN的双接口。 现在电源有点小问题我想换可市面上很难找到这种双接口的,请问谁知道哪个品牌的哪个型号电源是我需要的这种?? 多谢
主板
DELL

网友:
这种专用电源,难找而且很贵,服务器上用的多!!

网友:
你的电源坏了?有一个了还再找干什么,不明白你的目的是啥

网友A:
我就原机的这个电源,最近出了些毛病,勉强能用想修一修或是换个新的,但一直找不到双接口的。

网友A:
刚才的回帖消失了???
我现在就一个电源,原机的。最近有些问题,但勉强能使用,我想修一修或者换个新的,但这种双接口的一直找不到。

网友:
这种电源一般是定制的,市面上很少见。知道型号的话可以TB试试看,估计很渺茫。

网友A:
就是这种电源。。。。。 有知道的么??

网友:
估计得服务器才用的上!750W!!!
有一天有以客户拿一机子说不开机,我们过去一看!是个服务器的电源!当时我就蹦出这么一句话:“用功率这么大的电源你不怕烧掉你电脑啊!” 呵呵......汗.....

网友:
是服务器电源,电脑城应该有。

网友:
20PIN 24PIN 双接口你两个都要用???还不是用一个

网友A:
2个都要用,如果只用一个就没困扰了。 主板只接一个24PIN无法开机,必须24和20都插上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