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q1000装系统死机

楼主(2011-05-25):
今天接到一台神舟天运q1000    系统装上后一释放就死机 换了内存和硬盘后 还是死机   请各位大侠给点思路   万分感谢

网友:
检查硬盘 看有没有坏道  还有CPU的散热是否良好 CPU的温度过高会导致死机断电

网友:
是北桥的问题吧,北桥是不是比较热。。

网友:
先从简单的下手就像二楼说的

网友:
先软件在硬件。。。。。

网友:
换一个比较老点的系统版本  就可以

网友:
系统 硬盘  内存  光驱档  南桥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网友:
南桥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换个系统看看